阀体的加工工艺,高手指教

楼主(2012-07-21):
想做液压阀,那位高手给点加工工艺建议啊

网友A:
很麻烦,

首先你要控制材料与热加工部分,比如锻造阀体必须要自己做,一旦外委了,质量就无法保证,热处理也是问题,很难控制,

加工,就是刀具要配套,不能凑合,刀具必须专业的,否则质量不可能稳定,

再就是长期坚持,让人家了解你,假如你想随便玩一把,劝你就放弃算了,因为你随便玩一把,就只能玩一把,人家既不可能认识你水平,你也无法短期有利润,白玩了,

阿拉给德国作过液压配套,阀体、阀芯都玩过,有些阀体是冷拉料,国内解决不了,质量不稳定,阿拉本身玩冶炼的,都不易控制成本,国内严格控制质量以后,材料成本比进口还高,这就是国内液压材料与模具材料进口的原因,

反正是不容易,但你有决心熬10年,熬住了,人家知道你了,就有活路,但这之前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麻烦,

首先你要控制材料与热加工部分,比如锻造阀体必须要自己做,一旦外委了,质量就无法保证,热处 ...

估计熬不到5年就很少有人坚持得住了!!

网友(点评):
机械行业,不熬,什么都没有,抄一把的可能性非常小,俺的体会,

网友(点评):
是的,毕竟这个行业和房地产,股票,金融都不一样啊...必须有一定实力的实体....

网友B:
主要是密封性,注意配合公差,液压阀种类太多了,得看你做哪种。

网友C:
我在坛里问了n次了 ,这次看看有没有爱心人士奉献

网友(点评):
不会有的,连个什么阀都没有让人怎么回。我以前做过液压转向器,可在某个工艺上跟大家交流。

网友:
用专业设备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坛里问了n次了 ,这次看看有没有爱心人士奉献

做电磁换向阀和叠加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密封性,注意配合公差,液压阀种类太多了,得看你做哪种。

电磁换向阀和叠加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麻烦,

首先你要控制材料与热加工部分,比如锻造阀体必须要自己做,一旦外委了,质量就无法保证,热处 ...

电磁换向阀的材料不是HT系列的吗,还有其他的什么材料啊

网友:
HT材料的电磁换向阀阀体。工艺难点主要是阀孔和油道沟槽。现在高压阀的内油道沟槽多半都是铸造出来的。阀孔加工的传统工艺是钻孔后留0.5毫米余量。采用刚性镗铰刀加工。刚性镗铰刀是空心的。里面通有压力煤油。能有效的排除铁削和冷却。加工完成后粗糙度可以有0.8左右。再使用金刚石铰刀加工。达到阀孔粗糙度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