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钻孔后再镗孔余量一边多一边少?

楼主(2012-07-21):
先用钻头钻了一个1.1的孔深5mm,再用内孔刀镗1.2的孔深3mm,为什么孔内余量一边多一边少?

网友:
孔钻偏了。

网友:
主轴发抖、钻头定位不好

网友:
为啥不用铰刀呢?

网友:
主轴没对上孔中心

网友:
你好,我不懂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设备用的轴承,导轨,罗拉条,等需要更换,请联系我,谢谢!我们主供德国SCHEMBERGER的导轨及罗拉条。

网友:
钻头磨偏了

网友:
呵,打这么小的钻头要3000转以上哦,最好要四千或五千转才好打啊,你床子发抖了没,要不就是打孔打偏了,打1.1的好像不行吧,你要镗1.2的孔估计用1毫米的的差不多,这我以前干过了,

网友:
你的镗刀比较牛。

网友:
肯定是孔位  偏了

网友:
首先检查钻头是否把控钻偏了。然后躺1.2的孔镗刀的直径应该在孔径的0.6-0.7倍这样才能保证刀杆的刚性不会把孔镗成锥型的。还有是不是你的镗刀磨钝了。还有如果孔不圆是不是卡盘卡的太紧了。最后检查车床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钻头跑偏,机床主轴稳定性很重要,其次是钻头刃磨正确,再有转数与进给配比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