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8NPTF 怎么编程?

楼主(2012-07-21):
3/8-18NPTF 内螺纹 ,螺纹长20MM    。如何算出螺纹的大头和小头的尺寸   ?  广数928系统怎么编程   。

   跪求高手帮忙  急用  谢谢

网友A(2012-11-20):
这个螺纹,螺距应该是1.41,小径23.98,大径25.2,这个只是参考,具体加工的时候螺纹不好的话数据还要稍做改动

网友:
G92 X17.015 Z-20 E18 R1.25 美制1:16锥管螺纹检测要用三规~个人认为并适合数车~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纹,螺距应该是1.41,小径23.98,大径25.2,这个只是参考,具体加工的时候螺纹不好的话数据还要稍做改 ...

3/8-18NPTF
npt是美标锥螺纹,,,3/8-18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3-05-14):
3/8是指的螺纹大径  18指的是螺距  一英寸=25.4mm  也就会说大径是25.4乘以3再除去8    螺距是25.4除以18  螺纹底孔就是大径减去螺距啦  希望你满意

网友:
NPTF---美制干密封管螺纹。底孔,锥度,中径。多有公差要求。有3只量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