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焊接油口处是否漏油应如何检测?

楼主(2012-07-21):
请问高手,液压缸焊接油口处是否漏油应如何检测,最后是在液压缸装配之前就能检测出来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刷煤油了,米多的就用探伤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刷煤油了,米多的就用探伤仪了

您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具体给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液压泵试一下,根据你所所使用的压力大小。

网友:
就和检测油箱焊缝一样,在焊缝里侧刷煤油,过几个小时看有没有渗出油就能判断啊!
要是不考虑钱的话,就用焊缝探测仪。有X光的,超声波的。

网友:
刷煤油好像不能检测超小裂纹吧?比较支持打压法和无损探伤法。

网友:
试压!!这个就是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检测方式

网友:
用的最多的就是试压吧

网友(2012-08-23):
用探伤或试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