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油口采用什么焊接

楼主(2012-07-21):
请教各位仁兄,请问一下液压缸油口焊接时采用的什么焊接形式,我们的油缸老是焊缝的地方漏油,请问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我见过别人用过氩弧焊

网友:
这个就是一般电焊的,甭想复杂了,现在人的手艺潮了,起弧、收弧都控制不住,走的也稳,有气孔正常,没有什么解释的,

以前玩带压焊都一焊一个准,俺在工厂亲眼所见,现在焊接石化类的大接头,先送德国培训,回来就什么都会,

练手艺,不行就找地方学徒,哈,

网友:
找长驱鬼魅 用电子束焊 要是还漏油那才叫见鬼了

网友A:
焊接技术不过关吧,油缸我们用的挺多,没有发现有焊缝漏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技术不过关吧,油缸我们用的挺多,没有发现有焊缝漏油的!

请问,你们用的油缸是油口那块是怎样焊接的,采用什么类型的焊接

网友B:
应该是焊接技术没过关,建议楼主焊之前,先加热,不然,直接焊接,会产生很大的应力,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焊接技术没过关,建议楼主焊之前,先加热,不然,直接焊接,会产生很大的应力,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裂 ...

请问高手,如果焊前加热,采用怎样的加热形式,应该加热到多少度

网友:
看你哪儿条件了,加热约蓝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