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削时选用哪种镗刀啊?45号钢

楼主(2012-07-21):
镗削时选用哪种镗刀啊?45号钢

网友A:
很伤刀,,如果搪好了,再割就好些

网友B:
车床上内孔刀直接车

网友C:
上车床镗吧,就是比较费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车床镗吧,就是比较费刀片

如果使用大机床就会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上内孔刀直接车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伤刀,,如果搪好了,再割就好些

是啊,伤刀做不了几个就要换刀片了

网友D:
用好点的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好点的刀吧

是 啊,七八百一把的合金刀

网友E:
这种情况上铣床还好,上铣床成本低

网友:
用白钢刀吧,线速与走刀慢点,背吃量可以大点

网友:
T15不开前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啊,七八百一把的合金刀

哎,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上铣床还好,上铣床成本低

铣床达不到精度啊

网友:
捞金专用

网友F:
ap和f影响切削力大小,断续车削,切削力大,会增大工件对刀具的冲击和震动,减小切削力,能有效减小工件对刀具的冲击。同时,提高切削速度,适当减小吃刀深度和进给量,会降低切削力,还不会降低效率,效率=Vc*ap*f,理论东西,还请斟酌研究。另外,建议车刀装的比工件中心稍高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和f影响切削力大小,断续车削,切削力大,会增大工件对刀具的冲击和震动,减小切削力,能有效减小工件对刀 ...

稍高点,不会对刀具的后角有损失么?

网友G:
一般刀杆都用45钢,要求较高时可以用40Cr,可以进行切削力计算啊,计算刀杆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刀杆都用45钢,要求较高时可以用40Cr,可以进行切削力计算啊,计算刀杆强度。

材料是45 的

网友H:
堂那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堂那个孔?

啊,当然是内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