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饮料螺纹口发霉一直存在,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22):
灌装饮料螺纹口发霉问题一直存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谢谢。

网友:
把直螺纹改成锥螺纹。

网友:
饮料灌装的时候不要漏到螺纹上就不会产生发霉,这个不是螺纹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一方面i是机构设计存在问题,饮料机械一般要做成易清洗的;
另一方面则是你们生产管理的问题,即使有合格的设备,也要定期清洗的.

网友(2012-10-13):
在封盖前用工艺水对瓶口进行冲洗,能避免螺纹口发霉

网友:
食品机器要经常清理的

网友(2012-12-20):
旋盖前用高压喷嘴清洗

网友(2013-07-31):
加个倒瓶杀菌可以不?

网友(2013-11-14):
倒瓶杀菌不起作用,在封盖前一个拨轮用喷头喷冲。靠电磁阀光电控制。

网友(2014-12-11):
还是那句话,饮料厂的所有设备,勤洗,有问题勤修,有大问题来找我,联系电话15262330385

网友:
谢谢楼上。很感谢你,打了您的电话为我解决了困扰半年的问题。下次我来鑫茂饮料机械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