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类似烘干设备

楼主(2012-07-22):
我厂准备将除尘烟管的热量利用起来做原矿的烘干,除尘烟管直径可以调整,烟管外表面温度大概在300°左右。有类似烘干设备的,求给我。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我建议您;既然烟筒管可以调整,您不妨把换热器放在烟筒内部。
烟筒外表可以做一保温层,更有利于热交换器换热。为了安装和维修方
便,可以留一个或几个维修门。(一个或几个,是有几组换热器决定的)
      为什磨放在里边?因为热源是废气.这样能充分利用已废弃的热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您;既然烟筒管可以调整,您不妨把换热器放在烟筒内部。
烟筒外表可以做一保温层,更有利于热 ...

放在里面可能不是很好,有几个问题。进出料,传动件的密封,检修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您;既然烟筒管可以调整,您不妨把换热器放在烟筒内部。
烟筒外表可以做一保温层,更有利于热 ...

网友:
和茶叶烘干类似吗

网友(2013-12-17):
茶叶的烘干是主要是靠热风或是直接辐射筒壁的,

网友:
路过,也来顶一下!

网友(2014-04-12):
原材料对二次污染要求严吗,如果不严可以做个滚筒烘干机和烟道并联,至于密封问题可以加设备解决,并联的话如果烘干设备检修可以不影响窑炉生产,我们现在就是做烘干设备的,我也出过很多现场,可以跟你探讨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