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电气原理图

楼主(2012-07-22):
电气图N1的什么元件,对不上号,再麻烦看一下,电气图可行吗

楼主:
还有一张是单动作的

网友:
油缸进行来回伸缩的位置行程控制开关在哪?

网友(点评):
高!一下说出点处。

楼主:
电气图中N1应该是感应接近开关?

网友:
装2个慈性开关不就好了

网友:
呵呵,专业工程机械液压系统设计:3220357@qq.com

网友(2012-08-23):
可以简单的说,N1就是一个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