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对角接触轴承,请教

楼主(2012-07-22):
两端是不是用力固紧,不用考虑力量大小,内外圈公差是过渡还是过盈配合,要求是旋转精度高(用来代替轴系),期盼有经验的人解答。

网友:
预紧力是很重要的,高速的靠弹簧预紧,话说,这弹簧都是要进口的.目的是消除热伸缩,提供稳定的预紧力.
内圈是过盈,要热装的,60到80度,专用加热器.
外圈是过渡,不然弹簧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这些是关键,但基础保证是各零件的精度和稳定行,包括圆度,同轴,平面度,垂直度.
俺前几天观摩了5万转的电主轴的拆装.

网友(点评):
意思是说外圈可以轴向移动?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常说的不推不走.

网友(2016-12-22):
拧紧力矩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