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 11 200×200 联轴器 手册上怎么查不到?求尼龙棒尺寸

楼主(2012-07-22):
我厂有几台大型风机  风机和高压电机的连接的联轴器是
两个多孔的盘状法兰  电机端与风机端各装一个 然后用尼龙棒把这些孔穿起来

风机的装配图纸上标的是  HL 11 200×200
可是我在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 怎么找不到这个联轴器啊?
论坛搜了下  说这种联轴器不可靠 工作时尼龙棒受剪  莫非已经被淘汰了???
可是我在我厂的许多设备上都见了这样的联轴器 大大小小的设备上都有
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风机都是这种联轴器

还有,我百度了下 HL 系列是弹性注销联轴器 可是图上的那个注销 一端是椭圆形 一端是圆柱形
而我们这里就是个尼龙棒  疑惑

1、为什么手册上没有这个型号 莫非淘汰了 淘汰原因?
2、这种联轴器的详细尺寸 主要是尼龙棒的尺寸 做备件用
3、这种联轴器的使用工况  尼龙棒断裂的原因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标准上尼龙棒确实是一头直一头圆弧的,你会发现左右是交替排放的,应该是利用弧度一头调节左右半连轴器的位置差.
 对应的国家标准是GB/T5014-1985
国标中也没有对尼龙棒的相关尺寸,不知道为什么,实际的话,可以拆开一恻盖板直接测量一下,比孔小一些(0.1--0.2mm)就可以了.
因为受尼龙棒本身材料的限制,不能使用在高温的场合,我们有制动轮联轴器上尼龙棒因经常刹车,尼龙棒都融化在孔里面了.

参照网上说的,一般对安全有要求的,不宜使用,像电梯上肯定不能使用的.

一般我认为尼龙棒是在传动链中起安全保护作用的.

一般是过载切断的,还有就是安装位置偏差造成扭切,还有就是尼龙棒磨小了.

网友:
直柱销,是老HL的。标准号:Q/ZB 123-73  柱销联轴器;主要应用在TD75带式输送机;现已淘汰。新HL的标准号:GB/T5014-2003 弹性柱销联轴器;它与前面的主要区别,是柱销不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