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球墨铸铁的品质?

楼主(2012-07-22):
如何鉴别球墨铸铁的品质?也就是说球墨铸铁应该怎么判别那是好的那是差的。

网友:
顶一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看颗粒大小。材料切削性能。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肉眼观察吗?这个恐怕不行吧,就算能看出来,没有金相和理化分析也不能证明是不是合格的啊。

网友:
这问题有点闷,如果你要看,那就看金相.
从金相中能看出球铁的品质.

网友:
看断面,大概能粗略知道

楼主:
上面的大哥等于没说

网友A:
我认为你的产品要求是什么牌号的,然后根据要求来查看你生产的产品是否质量好。
假如你要求的牌号是QT450-10的,但你生产的是QT600-3的,产品品质弱眼如何查看的出

网友(2012-12-14):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产品要求是什么牌号的,然后根据要求来查看你生产的产品是否质量好。
假如你要求的牌号是QT450- ...

要求的牌号是QT450-10的,但你生产的是QT600-3的,产品品质弱眼如何查看的出,
前者铁素体多一些,断面发灰,做的好的,细看有丝绒状拉扯断面,后者珠光体多些,断面银白色反光,以晶粒细匀接近35#钢断面为上品,拉力试验,前者有明显延展缩径,,,,,,不容易折断,弯曲较好。

网友(2014-05-19):
一定要做理化分析,根据球铁牌号,机械性能要达标,参考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