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IIDWORKS装不上也卸不掉怎么办

楼主(2012-07-22):
我的SOIIDWORKS2010装不上也卸不掉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网友:
重新系统,或者用下载windows卸载工具Uninstall Tool,网上有汉化版的。

网友:
用光盘卸,或重装后再卸

楼主:
卸载时总提示,说什么文件无效,安装吗主程序又装不上,这个事郁闷

网友(2013-11-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怎么办?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我用了好几年的SW,开始用的是SW2007,然后是SW2008,SW2010,现在用的是SW2013,几乎都是一次性安装成功的。我也感到很奇怪,我的那些做齿轮的同事有不少说SW安装不上,他们没办法最好只得安装了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