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刀具和零件可以反过来安装么?

楼主(2012-07-22):
谁知道车床刀具和零件可以反过来安装嘛?  现在车床工作的时候是零件在转刀具不转,这样的话有时候加工一些不是圆形的零件的时候就加工不了了, 所以我想请教下可不可以把刀具装在原来的放零件的位置,把零件放在原来的刀具的位置上,这样就变成刀具在转,零件不转了,就可以加工些一些非圆形的零件了,请问我的这个设想怎么样啊 可以嘛? 有经验的朋友说一说啊。

网友:
你用的车床有Y轴的么

网友(点评):
Y轴???不懂哦

网友:
车床加工的零件不都是圆的,车床可以装四爪卡盘或花盘在配合各种工装,可以完成很多复杂形状的零件的加工。你说的那种情况是可以的,只是在及特殊的情况下才有采用,一般情况下就采用加工中心或铣床或镗床加工了,采用其他机床加工会更经济一些。

网友(点评):
LZ说的应该不是装夹非圆工件,而是要加工出非圆的外形,我觉得反装不好使,这相当于铣床木有Y轴,当然像特殊的外边开半圆槽什么的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恩是啊 我说的就是加工非圆的东西

网友:
我们这用车床主轴装卡锯片铣刀加工非圆工件的槽,以车代铣。

网友:
很多机床都是工件不转动而是刀具旋转的,
现在很多复合加工的机床已经具备楼主要的功能,甚至更多楼主没有想到的功能都已具备。

楼主自己在社区里找下DMG的相关视频,也有日本的机床加工视频。

网友(点评):
我只是小机床 你说的那东东太昂贵了

网友:
一种曲轴车床车拐轴颈 就是工件不动,刀具转动

网友:
各种机械都是复杂一点的工具,怎么用就要看场合和使用者的灵光一现。

网友:
这种做法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现在有铣床,镗床就不用这样麻烦了。

楼主:
问题是铣床,镗床价格贵啊,车床CNC便宜的3W几就够了

网友:
根据工件情况大批量工件是可以的 有点专用性质的

网友:
我见过有人将铣刀盘装在车床卡盘上,工件装载托板上,然后铣平面的。

网友:
我见过  就是在圆柱上焊一把刀   然后加在卡盘上  而把刀架拆掉装工件   这样就是刀转 工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