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材料查询

楼主(2012-07-22):
请问各位板材较常用的材料里,哪种材料耐磨?

网友:
貌似还有个铸件。要是做涡轮蜗杆的话,一个硬一个软,一般蜗杆是钢材,涡轮是铜合金。 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其他帮不了你了。

楼主:
谢谢你!65Mn怎么样?还用热处理吗?

网友:
NM360 NM400 NM500 MN13都是耐磨钢 18914132563

网友:
大侠能否说说你的要求,耐磨的材料有很多种,看用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网友:
65Mn比较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