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中的一些工件有锈蚀,空内有锈迹,怎么除锈?

楼主(2012-07-22):
最近遇到一难题:

仓库中的一些工件有锈蚀,工件是镗孔之后又表面油漆的,现在,空内有锈迹,不知道怎么除锈。孔是零线到负3丝估计是下轴承的。用砂纸和内圆磨不行。各位大侠们不知道有何种简单便捷经济的方法除锈吗?想到用酸除锈不知道对孔的精度是否有影响所以没敢使用?

各位有比较好的办法吗?

网友:
用除锈剂试一下。

网友A:
0到负3丝的轴承孔加工后怎么能用油漆呢?不理解。

这类加工面一般是封蜡保存的,用时热水一烫就可以了。

网友:
锈蚀严重就必须报废,轻微的锈点用金相砂纸裹心轴轻轻去除,不可破坏尺寸公差和圆度,再涂防锈油。

网友:
涂油漆?有点蒙。

网友:
钢件的话可以用高压水用细沙喷。但不是绝对有效,看锈蚀程度。铝件比较麻烦,用酸也不是很好,拿软尼龙刷子沾着牙膏或者抛光剂来搞吧。完了以后记住要马上妥善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到负3丝的轴承孔加工后怎么能用油漆呢?不理解。

这类加工面一般是封蜡保存的,用时热水一烫就可以了。

没说清楚,是工件表面油漆,孔不油漆

网友(点评):
非涂漆面,尤其是配合表面,一定要清理干净封蜡,才进半成品库存放。有时零件加工完到装配时间会比较长。

网友:
加工完了抹油啊,你事先不处理好,问题出来了就纠结了- -用除锈剂试试吧

网友:
封蜡
这种保存工艺我第一次接触
以前在的设备公司一般都是表面处理后马上装机使用了
又学习了

网友:
三丝还油漆,这是什么工艺,像你说的内孔是装轴承的话就只有报废或是找厂家让步接收,如果真是装轴承公差0到3丝就应该封蜡

网友:
除锈剂呗、擦擦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