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不锈刚发振

楼主(2012-07-22):
请问各位大侠:不锈钢切端面槽发振怎么办?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刀具。转速,走刀有关,说明一下你的具体情况给你分析下

自己磨的啊  不锈刚f316  刀4.5mm  转数200   走刀每转0.05

网友A:
这根刀具。转速,走刀有关,说明一下你的具体情况给你分析下

网友:
自磨的刀么

网友B:
是端面车槽吗?槽的宽度是多少

网友:
楼主你好好的说说。什么情况大伙都不知道,怎么给你解决?车一个两毫米厚,外圆300的饼子。在牛的刀也得震吧。
震动一般是工件刚性差。如果刚性良好,就是刀具前角小,阻力大。

网友:
先说明下情况,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端面车槽吗?槽的宽度是多少

端面槽  宽14mm    82到68之间    自己磨刀

网友(点评):
大径82,小径68的话,槽宽是7!你用4.5的宽了点,切削力比较大,换成3的应该会好不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磨的啊  不锈刚f316  刀4.5mm  转数200   走刀每转0.05

切槽深2.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磨的啊  不锈刚f316  刀4.5mm  转数200   走刀每转0.05

同前,槽刀有点宽了,一般也就3mm左右吧,太宽了切削力大

网友:
这个好办,把你的分磨到2.0MM以下,转速降到100转以下

网友:
增加刀具刚性,这点深度是不可能发震的!

网友:
都很专业呀,哎缺乏刀具知识

网友:
刀窄一点
先粗加工深度径向留量
同一把刀精加工径向深度倒角都有啦
超硬高速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