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支持国货:这个泵国内有无生产?

楼主(2012-07-22):
照片上的泵是进口的,无标牌,连接法兰止口尺寸82.55,轴伸9齿花键,是我见过的最小的闭式泵,泵体积与pvb5泵差不多。手动双向变量柱塞泵(通轴型),我计算一下,泵排量大约20cm/r,  。

谁知道生产这个泵的厂家,国内有无生产,我想支持国货。

再请教:花键怎样测量?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这的泵的尺寸是英制的么

网友:
渐开线花键的各参数需检测出具体数据需要用齿轮万能检测仪.中径检测可以用跨棒距,现场常用通止规检验其最大实体尺寸,

网友:
总有一天山寨也会超过进口的

网友:
不是我们不想支持国货,而是国货有时候确实让人。。。 很无奈!我们公司用的泵好像都是神煜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东莞神煜的泵,质量还算可以。感觉台湾的泵质量蛮好的。

网友:
直接找厂家问,排量压力满足就ok
至于安装,可以加过渡法兰

网友:
这种泵可以随意进行组合安装,花键连接的位置一般都是使用内齿套连接,法兰位置是安装电机的法兰么?

网友:
其实国货有自己的优势,虽然寿命不如外国的产品,我在一个泵厂工作时,一台同型号的泵外国是中国价格的两倍但是寿命也是两倍。但是我觉得就中国目前情况,买那么长寿命的产品未必划算,因为中国民企寿命都不长,不先投入个价格便宜的。买个寿命太长的,就怕企业倒闭了,那个机器还没旧呢。

网友(点评):
这个有道理

网友:
还是买进口的吧!
即使你找到了国货,他们定会在渐开线花键上狠狠地咬你一口,况且质量也难以保证。
这渐开线花键要弄死人的!

楼主:
谢谢老鹰版主和各位热心网友,  回复 为何吥见 网友,   直径82.5 法兰位置是安装柴油机的法兰,谢谢 西部情 网友专业指导。这个泵AB口内置两个单向溢流阀,一个补油溢流阀,泵的变量手柄直接驱动斜盘变量。

网友(点评):
点击他帖子下的“回复”后再写,对方会收到提醒。便于进一步交流。

网友:
查查康百世或嘉华的样本

网友:
这种水泵有的,屏蔽泵跟它差不多

网友:
看图片,很可能是不二越NACHI变量柱塞泵,没有标牌就不知道型号,估计也是非标的泵,
换个泵相当简单,压力和流量可以自己测量,但关键问题就像上面的同志所讲的,
花键等接口连接问题,还有就是原有泵的安装尺寸和替代型的泵尺寸有无冲突。
如果安装空间已经限制,或者替代泵的接口需要转接花键,那么替代泵厂家是
不可能为了一台泵而花大力气做非标品的,劝你还是找原厂吧!

网友:
查查不二越(NACHI)样本,或者东京计量,或者日本油研。肯定能找到!!!

网友:
看外形,好像宁波有一个厂子生产。

网友:
卡尺测量。

网友:
不了解,还不清楚这个泵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不知你这个是什么牌子,你可以向长江液压咨询一下

网友:
国产的有,但是最好别用

网友(2012-08-24):
最好是改一下,楼主既然知道压力,流量。找本液压手册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满足需要。我也支持国产货。相信楼主一定能行的。

网友:
这个需要解刨开来细细研究

网友(2012-11-20):
根据压力、流量选国产泵就可以,花键连接部分不能配合,可以将驱动电机也更换,这样也比进口泵便宜多了

网友:
你说是个柱塞泵,感觉有点怪。

网友:
看看邵阳维克,江苏恒源,贵州力源等厂家,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