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 将M6的改成M4的?

楼主(2012-07-22):
  新手 求高手

异形孔向导的问题  , M6的孔已经设计在上面了  。怎样 将M6的改成M4的  ?我按照设计M6的方法 改成了孔大小M4的 ,定位不到点 。

网友:
点到那个特征,右键点击第一个图标 点开,里面挑下就好了吧,要是说孔定位的问题,你放异型孔的时候就应该完全定义好啊

网友:
重新编辑。

网友:
是改成M4之后 位置不对了吗?

网友:
不知道是老兄没有表述清楚,还是我没有看懂,就是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截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对啊,直接编辑特征,更改孔类型就可以了,孔位不会变

网友:
大家说的对,直接编辑特征就OK

网友(2012-09-14):
重新编辑特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