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的进给与转速如何打?

楼主(2012-07-22):
我现在正在学习加工中心,刀具的进给与转速不知道如何给,想找各位帮帮忙,给我写一份刀具的进给与转速如何打,粗精都帮忙写一份。

我现在都郁闷死了,转速与进给不会打,做不出来东西,各位帮帮忙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说,他看到老外操机用计算器在计算数据,我也试了。可是,算出来的数据,与实际操机师傅打出来的。相差十万八千了。

我现在求一份加工中心的转速与进给数据表,我知道有一份数据表,操机的时候就不会乱打数据了。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最高转速时8000

网友A:
不同的刀具材料,不同的刀具品牌,不同的加工材料,切削参数五花八门。所以咨询你们公司的刀具供应商吧。

网友B:
跟你师父学吧,记录他人的数据,根据机床、被加工材料,刀具牌号或者说厂家,与学过的金切原理核实一下

网友:
还是问师傅吧

网友:
还是需要经验的 计算的数据只能够做参考值
多想师傅请教吧

网友C:
找本金属切削与参数的工具书查查,那上面很全。我也学过加工中心,我觉得参数关键还带自己试,

网友:
还有就是卖刀具找厂家要刀具切削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刀具材料,不同的刀具品牌,不同的加工材料,切削参数五花八门。所以咨询你们公司的刀具供应商吧。

 这是我们常用的三种刀具
第一种:     HADF   ZHENG HUAGN  HADF-Series  450   R3.0   CARBIDE ENG MILLS    ZHONGHUANG
                    第二种:YL  Tec  CARBIDE  END  MILL   CO12%
                  第三种:XN   Micro  Grain  Carbide   END   MILL     HRC-65度
,第一种效果最好,一般的也是用的第一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师父学吧,记录他人的数据,根据机床、被加工材料,刀具牌号或者说厂家,与学过的金切原理核实一下

你所说的是这种公式吧
S=1000Vc/3.14d,这是主轴的计算公式,F=Af*ZS,这是进给速度的计算公式
但是我用书本上的公式与师傅打出来的有很大的区别的,有没有一个大致的计算公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本金属切削与参数的工具书查查,那上面很全。我也学过加工中心,我觉得参数关键还带自己试,

粗学的时候是试,但是,试还是有一定基础依据的,要不然,一下子干坏了怎么办?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网友:
嗯,却实是,那你就看老师傅干活都用什么参数,自己干时不就容易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是这种公式吧
S=1000Vc/3.14d,这是主轴的计算公式,F=Af*ZS,这是进给速度的计算公式
但是我用书 ...

师傅不见的完全准确,这个要根据实际加工情况去判断,看机床震动,加工的效果,刀具磨损,甚至跟设备的精度都有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项排除干扰,有点不切实际,但是确实是这样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