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为什么会烂,是转速太高还是还是进给太快呢?

楼主(2012-07-22):
本人操机的时候,为什么刀具会烂掉呢,是转速太高还是还是进给太快呢?

网友:
刀具强度不够

网友A:
零件比刀硬 笨蛋

网友B:
一种是刀具没用对,一种是切削参数没给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是刀具没用对,一种是切削参数没给对

可能是切削参数没给对,这个切削参数如何给呢,我用公式计算出来的,与操机师傅打出来的不一样,所以刀具等跑完,就跟乱掉一样了,有没有刀具的进给与转速的对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比刀硬 笨蛋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一个厂,会有相应的刀具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如果不是零件比刀硬,也不是刀具没用。我觉得是转速太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切削参数没给对,这个切削参数如何给呢,我用公式计算出来的,与操机师傅打出来的不一样,所以刀具 ...

你可以参考一下切削手册,也可以请教一下师傅,这主要是试验的积累

网友C:
什么是“烂”?刀尖烧焦?

网友(点评):
我估计LZ应该是刀刃崩成犬牙了

网友D:
你所说的烂掉。是如何烂?蹦口?烧刀?变形?还是磨损太厉害了?

网友E:
刀具损坏,是受力过大,或者说,是受力大于刀具的强度了,与转速和进给没有直接的关系。
首要的是Fz大了,就是每刃切削量,这个东西跟转速和进给速度的组合有关。
转速X每刃进给量X齿数=进给
每种刀具的参数都有一个合理的Fz

网友(点评):
切削力就跟进给切深等有关。

网友(点评):
表达错误了啊,被加工件的材料抗拉强度,切深,切宽都有关系,包括刀具的前角后角,润滑,很多啊

网友:
疲劳烂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烂”?刀尖烧焦?

是刀具转速太高还是进给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烂掉。是如何烂?蹦口?烧刀?变形?还是磨损太厉害了?

蹦口和磨损都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具损坏,是受力过大,或者说,是受力大于刀具的强度了,与转速和进给没有直接的关系。
首要的是Fz大了, ...

这个切深,有侧向进给和竖着进给吧?

网友:
蹦口原因:进给量太大,刀片太脆,工件有硬皮。
磨损原因:切削速度过高,刀片耐磨性不高,工件坚硬夹杂,刀尖圆角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切深,有侧向进给和竖着进给吧?

你说的竖着进给是插铣,这个就只跟走刀速度和转速有关了,抱歉,是我错啦

楼主:
转速太快,进给刚好,就会磨损,就有点烧焦、磨损的感觉是吧,转速太高或太低,进给太快就会蹦刀或断刀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