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编?求教

楼主(2012-07-23):
程序怎么编?求教
图片是CAD截图。大虾们点击后用滚轮放大缩小就可以看到全图。
是个圆柱体的棒料。顶端是个球。这个球怎么加工?以前做过。用G03走一刀出来的结果是个近似球,和橄榄球差不多。不知道大虾们在数控车上是怎么做这个球的?

网友A:
基本看明白了,是圆,开口了吧,不知道你说的是编什么,如果是加工个圆,这么简单的东西吧,随便走一刀就可以

网友B:
。。。。。直径还是长度?还请画清楚画明朗。

网友C:
他要的是长方体然后跟一个球面吧,中间一个圆柱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看明白了,是圆,开口了吧,不知道你说的是编什么,如果是加工个圆,这么简单的东西吧,随便走一刀就可 ...

程序是G03吗?要加刀具补偿吗?怎么加?还是用I/J/K的方式编程?还有书本上说的是当圆的范围大于180度时,R值应该是负值?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还是长度?还请画清楚画明朗。

  有点着急,没有画好。不好意思啊!工件是个圆柱棒料。竖直尺寸都是直径值。就是不知道那个球头该怎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要的是长方体然后跟一个球面吧,中间一个圆柱体连接!

  是个棒料。竖直尺寸都是直径值。前端是个球不是个面。是个车床工件。画的有点着急了,不好意思!

网友B:
用球刀然后用mastercam出刀路,半径补偿电脑自动补了。有时间的话帮你出个刀路,你先把球刀买好,告诉我半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球刀然后用mastercam出刀路,半径补偿电脑自动补了。有时间的话帮你出个刀路,你先把球刀买好,告诉我半径 ...

这个还要自动编程吗?手动的怎么编啊?半径是25.6

网友:
刀具半径。

网友:
这倒看不明白了,如果是正方形带球,那需要五轴价加工了。书本上说的就对了

网友:
刀具型号是:srdpn2020k10c半径是5mm.身边没有电脑。明天帮你出刀路。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的背景有亮点啊。大家发现没?

网友(点评):
那是你日思夜想的东东

网友B:
又看了一下你的图,貌似你中间的距离只有5.8。不能用5mm半径的球刀了。得小于2。5半径。擦,这个我就不知道能不能买到了。

网友:
很简单的啊 ,成椭圆 就是你程序错了,用2个G3 ,这种类似的 我以前做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是G03吗?要加刀具补偿吗?怎么加?还是用I/J/K的方式编程?还有书本上说的是当圆的范围大于180度时, ...

当刀车的圆弧的起点和终点所形成的圆心夹角小于180度R是正的,大于180度R是负的。加工整圆必用I,K来指定圆心。你这个起点到终点小于180度。

网友:
等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刀车的圆弧的起点和终点所形成的圆心夹角小于180度R是正的,大于180度R是负的。加工整圆必用I,K来指定圆 ...

  哎呀!一语惊醒梦中人啊!照这么说用G03加刀具补偿就可以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了一下你的图,貌似你中间的距离只有5.8。不能用5mm半径的球刀了。得小于2。5半径。擦,这个我就不知道 ...

  不必那么认真。不要求材料最省的。这个图也是别人给我说的。要是刀具那么大就按照刀具来吧!既然是自动编程。那就麻烦大虾把我下面的问题解决了吧!
  刀具只有九十度的大刀子。常见的那种。还有就是切槽刀5MM。别的刀具都没有。不知道这个工艺和程序该怎么做?

网友E:
%
T0101
G0 X47.857 Z1. M8
G99 G1 Z-16.276 F.18
G3 X51.6 Z-26. R26.2
G1 Z-57.086
X52.307 Z-56.732
G0 Z1.
X44.114
G1 Z-12.505
G3 X48.257 Z-16.792 R26.2
G1 X48.964 Z-16.438
G0 Z1.
X40.371
G1 Z-9.793
G3 X44.514 Z-12.843 R26.2
G1 X45.221 Z-12.49
G0 Z1.
X36.629
G1 Z-7.664
G3 X40.771 Z-10.05 R26.2
G1 X41.479 Z-9.697
G0 Z1.
X32.886
G1 Z-5.931
G3 X37.029 Z-7.87 R26.2
G1 X37.736 Z-7.517
G0 Z1.
X29.143
G1 Z-4.499
G3 X33.286 Z-6.101 R26.2
G1 X33.993 Z-5.747
G0 Z1.
X25.4
G1 Z-3.31
G3 X29.543 Z-4.64 R26.2
G1 X30.25 Z-4.286
G0 Z1.
X21.657
G1 Z-2.328
G3 X25.8 Z-3.427 R26.2
G1 X26.507 Z-3.073
G0 Z1.
X17.914
G1 Z-1.528
G3 X22.057 Z-2.424 R26.2
G1 X22.764 Z-2.07
G0 Z1.
X14.171
G1 Z-.892
G3 X18.314 Z-1.605 R26.2
G1 X19.021 Z-1.252
G0 Z1.
X10.429
G1 Z-.409
G3 X14.571 Z-.953 R26.2
G1 X15.279 Z-.599
G0 Z1.
X6.686
G1 Z-.069
G3 X10.829 Z-.453 R26.2
G1 X11.536 Z-.1
G0 X52.6
M9
G0 Z100
T0202
G0 X55.2 Z-27.4 M8
G1 X51.2 F.12
G0 X55.2
Z-29.349
G1 X51.053
G0 X55.2
Z-31.298
G1 X50.608
G0 X52.434
Z-27.983
G2 X51.053 Z-29.349 R2.
G3 X50.608 Z-31.298 R25.8
G0 X55.2
Z-33.247
G1 X49.857
G0 X52.193
Z-29.988
G2 X50.608 Z-31.298 R2.
G3 X49.857 Z-33.247 R25.8
G0 X55.2
Z-35.196
G1 X48.788
G0 X51.64
Z-32.002
G2 X49.857 Z-33.247 R2.
G3 X48.788 Z-35.196 R25.8
G0 X55.2
Z-37.145
G1 X47.378
G0 X50.759
Z-34.025
G2 X48.788 Z-35.196 R2.
G3 X47.378 Z-37.145 R25.8
G0 X55.2
Z-39.094
G1 X45.595
G0 X49.531
Z-36.057
G2 X47.378 Z-37.145 R2.
G3 X45.595 Z-39.094 R25.8
G0 X55.2
Z-41.043
G1 X43.396
G0 X47.922
Z-38.099
G2 X45.595 Z-39.094 R2.
G3 X43.396 Z-41.043 R25.8
G0 X55.2
Z-42.992
G1 X40.711
G0 X45.886
Z-40.152
G2 X43.396 Z-41.043 R2.
G3 X40.711 Z-42.992 R25.8
G0 X55.2
Z-44.941
G1 X37.44
G0 X43.354
Z-42.219
G2 X40.711 Z-42.992 R2.
G3 X37.44 Z-44.941 R25.8
G0 X55.2
Z-46.89
G1 X33.411
G0 X40.222
Z-44.302
G2 X37.44 Z-44.941 R2.
G3 X33.411 Z-46.89 R25.8
G0 X55.2
Z-48.839
G1 X28.307
G0 X36.315
Z-46.406
G2 X36.032 Z-46.401 R2.
X33.411 Z-46.89 R2.
G3 X28.307 Z-48.839 R25.8
G0 X55.2
Z-50.788
G1 X21.386
G0 X31.309
Z-48.539
G2 X30.532 Z-48.501 R2.
X28.307 Z-48.839 R2.
G3 X21.386 Z-50.788 R25.8
G0 X55.2
Z-52.737
G1 X9.336
G0 X100
Z100
%

网友:
呵呵,前面的还没精车,要睡了。不玩了

网友F:
先车到中间,G03可以了,另一边用切断刀来车。我想LZ的现在条件就是外圆刀和切断刀,后面留点余留来修圆,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用G2,G3走不就可以了。
间隙大的话,走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车到中间,G03可以了,另一边用切断刀来车。我想LZ的现在条件就是外圆刀和切断刀,后面留点余留来修圆,问 ...

  是刀补问题。要球。不是近似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
T0101
G0 X47.857 Z1. M8

手动编程。别玩自动的。那样显得没什么水平。

网友(点评):
水平 这个东东编程还能显示多大水平。刀补编程有何难,看下书就行。估计对这个东东LZ还不知重点在哪。

网友G:
呵呵,电脑编程程序太繁琐,用宏开粗,简单明了,精车用切刀做,用一刀双补,用球刀方便,不过根部会有个大r,不符合图纸,把刀尖半径补偿用上,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电脑编程程序太繁琐,用宏开粗,简单明了,精车用切刀做,用一刀双补,用球刀方便,不过根部会有个大 ...

大虾终于登场了。一直都在注意你滴!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点评):
指点不敢,互相交流经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