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个活,要求很多精镗孔,形位要求也很高

楼主(2012-07-23):
最近接了个活,一个箱体,材料304,具体要求很多精镗孔,形位要求也很高,做的时候也把长宽高做到位,160*150*100MM,来料箱体单边余量2.5MM左右。

怎么样才能加工出长度平面度垂直度正负5丝以内,请高手给个系统具体点的加工步骤 。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平面度和垂直度而言,批量比较大,且单位有平磨的话,就先铣床或刨床粗加工,留磨量在平磨上磨削加工,可以保证平面度和垂直度。

网友(点评):
张兄弟。这个余量一般留多少?

网友:
160*150*100MM就这么大个活,精铣5道的平行垂直有什么问题?否则床子该扔了

楼主:
楼上的 床子绝对没问题 ,装夹吧 ,说说怎么个装夹谢谢

网友:
想得到详细点的答案就要有图,装卡不是随随便便的,外形形位公差要求不严,小丁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