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通过温度自动调节开度,这样是否可行,还缺什么东西吗?

楼主(2012-07-23):
(图片)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但实际运用中要考虑精度,你计算一下,你这个简单系统的精度大概5-10%,看阀们、调节器、等等器件的配合了,还有PID曲线的设定

还有就是‘过冲值’,这个东西与精度,调节响应性能有关系,要计算一下,

过程控制的书籍里面有,看看吧,精度高的用你这个不行,要有各种补偿措施,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点评):
恩,谢谢,第一次接触这个,让它先可以工作起来,精度我再慢慢来提高。

网友:
这么直接的,能行吗?

网友: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东西,楼主可以参考下 。用2相4线步进电机控制的

给你连接上面有资料的
http://blog.csdn.net/yezhubenyue/article/details/6715507

网友:
当然可以,现在好多公司都卖温度控制阀简称温控阀,这样可行

网友:
我以前做过这样的实验,精度还行

网友(2012-09-23):
这装置对没有太大扰动的管路还可以扰动大了你这装置精度就不够了

网友:
应该可行,只是不能这么直接控制吧,精度和抗干扰能力达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