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C130铣平面不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23):
DBC130铣平面不平是什么原因?加工过程中工件未动

网友:
丝杆配合有间隙。调节一下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机床主轴和工作台的垂直度,可利用磁性表座吸附主轴轮表来检查。

网友:
天气太热了.要休息了.主轴有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