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磨损严重,请大侠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2-07-23):
我们公司有一台减速机里的齿轮磨损的很严重如图

请各位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
好强悍,怎么就让它磨成这个样子了呢?难道一点预兆也没有吗,抹了一点点后就会有冲击振动噪音,就要检查啦。

网友:
用多长时间后这样的?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第一感觉是材料有问题,又或者是表面处理不到位:看每个齿的磨损情况,像是装配不合理,齿啮合的不好......

网友:
感觉功率远超设计要求!

网友:
用多久了  受力情况怎么样  什么材料  最后有热处理吗?

网友:
这样还能用吗,太粗心了,早就应该发现。

网友:
负载过大,齿面没经过热处理,润滑不到位

网友:
居然能用到这个程度!需要全面查查了。设计参数?安装?齿面硬度?配对齿轮没有问题?

网友:
    太厉害了,材料硬度不够!

网友:
肯定是没有热处理啦,还有事在裸露的空间里使用的没有防尘等措施。

网友:
软齿面,使用时间是不太长。改成硬齿面,就会好很多,目前硬齿面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
负载过大,齿面没经过热处理,润滑不到位。不过你这种齿轮可能不会经过热处理的~   最大原因是负载过大吧~ 我是做减速机的~ 没看到磨成这样的齿轮~  买之前应该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负载。

网友(2013-05-12):
中心距不对/ o; R! \+ ?8 `
材料热处理的不好

网友:
受热变形?

网友:
剃光头,缺油,负荷重

网友:
缺乏维护啊,齿轮工况不匹配。

网友:
材料有问题吧

网友:
磨损不是一般严重,齿面过软,无法承受过重的载荷

网友:
负载过大 吧

网友:
我第一感觉是过载,第二是材料与热处理的问题。剩余的可能跟光洁度,啮合间隙,润滑,或是否有冲击的使用工况等。。。

网友(2014-08-04):
太强悍了,严重磨损!

网友:
这是受到了多大的不正常磨损啊

网友:
这个是哪里的?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楼主你们太强悍了,磨损成这个才发现?

网友:
负荷过大吧,

网友:
惨不忍睹!真开眼了!

这种现象只有发生严重事故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还是先做一下系统受力数据分析,拿数据说话比较靠谱,简单的定性分析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