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磨损严重,请大侠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2-07-23):
我们公司有一台减速机的齿轮磨损的很是严重,请大家忙帮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对此很感兴趣,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吗?例如尺寸、工况、材料及热处理等。
恕我眼拙,目前根据图片我暂时只能说出一些无助于问题较判断。
1.齿轮单向云运转
2.周轮传动时,轴向啮合位置有问题,大齿轮磨损沿厚度方向偏置
3.密封不好或者温度过高,大齿轮齿根处堆积了很多污垢,部分轮齿疑似胶合
4.接触应力过大,造成齿面压溃,其中一幅图片的大齿轮轮齿出现压痕,并出现应力波,据此推断可能承受很大的冲击,导致瞬间变形(不可恢复),进而轮齿齿形发生变化,导致磨损加剧。
5.不知道小齿轮材料如何选取的,热处理是怎样的,润滑是否合理,润滑不仅仅是润滑,还有降温的作用。

网友(点评):
小齿轮感觉没热处理一样

网友(点评):
我也有此感觉,但是我还是想知道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感觉应该是HRC50都不到

网友:
应该是没做好热处理,还有就是润滑不到位,工作温度高也会影响,加配合间隙过大也会造成这现象,齿轮本身的精度应该也不搞,齿形应该是没磨过的,太粗糙也容易磨损。

网友:
长期过载使用的结果。

网友:
不是正规企业做的齿轮
这台破设备用的破零件,要不然不会到了这破损程度才想到拆开来维修

楼主:
小齿轮模数Mn=8,齿数19,材质40Cr,调质处理HB240-280,
大齿轮模数Mn=8,齿数60,材质ZG310-570,调质处理HB240-280。
此减速机连接一个卷筒,通过卷筒缠绕钢丝绳将重物(约800公斤)由底部提升到上边。
一天工作大约为18-20小时。减速机采用的是飞溅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此很感兴趣,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吗?例如尺寸、工况、材料及热处理等。
恕我眼拙,目前根据图片我暂时只 ...

小齿轮模数Mn=8,齿数19,材质40Cr,调质处理HB240-280,
大齿轮模数Mn=8,齿数60,材质ZG310-570,调质处理HB240-280。
此减速机连接一个卷筒,通过卷筒缠绕钢丝绳将重物(约800公斤)由底部提升到上边。
一天工作大约为18-20小时。减速机采用的是飞溅润滑,

网友(点评):
小齿轮只相当于HRC的22到29,感觉太小了一点,如果是重载,大齿轮也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齿轮模数Mn=8,齿数19,材质40Cr,调质处理HB240-280,
大齿轮模数Mn=8,齿数60,材质ZG310-570,调质处 ...

可以把输出转速和卷筒半径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卷筒半径R=175cm,输出转速73r/min。

网友(点评):
齿轮的胶合应该是从分度圆那开始吧,另外如果齿轮的材质不合格,他会先是因强度不够折断,还是先磨损啊?

网友(点评):
不一定是折断,你可以算算,应该接触应力超标了

网友:
润滑散热不够为其一,过载为其二。这个就是俗称的烧齿轮。

网友:
润滑散热不够,过载,侧隙大,造成齿部磨损。

网友:
长见识了, 齿轮居然都用成那样了!

网友:
把小齿轮硬度提高点吧

网友:
此应用中,明显齿轮表面接触强度不够。

网友:
按说载重800kg,用模数8应该没有问题,就现在的磨损情况来看,应该是严重超载,润滑严重不良所致。应该根据卷筒大小,算一下齿面的接触应力。齿轮的磨损关键要看吃面的受力。从图来看,齿轮应该是没做热处理否则不会有这样的韧度。

网友:
1、齿轮箱里油不好或时间太长,齿轮温度太高;
2、你这齿轮的材料也太差了,哪家的供应商,天煞的;
3、是不是设备使用到现在都没维护过?啮合偏差太大!

网友:
是不是各个齿轮的模数不配套引起的!!!!!

网友:
而且好像 齿轮都没硬度!!!!

网友:
齿轮的齿面没强度,我看就这原因。

网友:
硬度不够吧

网友:
齿轮硬度太低,干摩擦,

网友:
我想是齿面强度问题,温度问题。

网友:
1  齿轮材料太软,硬度不足
2  齿轮沿齿宽变形严重,应该是齿向载荷不均,结构上有偏载,未有浮动机构

网友:
工况说的更详细些

网友(2012-08-25):
应该跟齿轮的硬度低有关系

网友:
第一眼看上去就觉得是齿轮负载力过大,电机也相当给力,然后就觉得齿轮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两齿轮硬度不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