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了解上海杜尔Ecoclean吗?

楼主(2012-07-23):
有人听过吗?具体怎么样?心里没底,我是2、3年经验机械工程师职位

网友A:
我想去,面试机会都不给我,清洗设备很强。

网友B:
俺可以回答你的一切问题

网友(点评):
你小鸡鸡直径长度弧度硬度值!请回答

网友(点评):
挺起啦后,有21.18厘米,绝对准确,用卡尺量的,直径没量,硬度嘛,至少有个6!比一般的渗碳还好硬,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去,面试机会都不给我,清洗设备很强。

很厉害吗?能具体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可以回答你的一切问题

能说说那里情况怎么样嘛?谢谢你

网友:
杜尔eco的高压清洗,压力可以到1000公斤,稳定性很好,但是造价很贵,在国内卖的清洗机,都是上海申克自己做的,难的,才是德国那边设计,造价很贵,贵的可以1000w人民币以上。
你去杜尔,最好去涂装事业部,毕竟国内的主机厂,必须要这个,天朝也做不好近10个亿的的线。
但是清洗机,国内的也有做,例如国产缸体缸盖清洗机,价格有很大优势,又能满足主机厂的需求,
未来是有市场的,但不是现在,国外的清洗工序已经占到真个制造时间的20%,国内还差得远
如果你想知道待遇问题,直接问hr就好,技术方面的东西,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发你看一个关于:柴油机机体加工线清洗机技术要求,
但是我怕你看不懂,哈哈

网友:
柴油机机体加工线清洗机技术要求

1.设备清单

1.1.机体中间清洗机   1台

1.2.机体最终清洗机   1台

2.主要技术指标及参数

2.1.机体清洗对象: 90、102缸径两个系列六个机型柴油机机体。90缸径机体外形尺寸482*268*356.6,102缸径机体外形尺寸543*286*372.5

2.1.1.要求清洗工件所有表面和型腔、各类孔系、油道孔、水套孔及缸孔内的切屑、内腔型砂、油污及其它污物,清洗后工件表面干燥无滴水,内腔无积水。

2.1.2.机体重点清洗部位:水套、油道、螺栓孔及曲轴孔。

2.1.3.中间清洗后机体清洁度要求(机体):

1)清洁度小于200mg。

2)全部主副油道清洁度小于15mg。

2.1.4.最终清洗后机体洁度要(机体合件):

1)清洁度小于150mg。

2)全部主副油道清洁度小于12mg

2.2.加工线生产率:

生产节拍:3分钟/件,节拍可调。

2.2.1.厂房环境:

2.2.1.1.电源:三相交流380V  50Hz

2.2.1.2.环境温度:0℃~ +40 ℃

2.2.1.3.环境湿度:绝对湿度90%

2.2.1.4.压缩空气:0.4-0.6Mpa

2.2.1.5.上水压力:0.1~0.3MPa

3.设备的技术要求:

3.1.设备分手动、全自动两种状态,通过式,包括自动输送,自动定位,自动夹紧。在工件的长、宽、高方向各预留100mm的变化空间。

3.2.上料高度:1140mm(零件底面距车间地平面)。

3.3.上下料方式:采用机动滚道自动上下料。

3.4.机体清洗机是在机体加工后对机加工线上机体或机体合件进行清洗、干燥,以清除切屑、内腔型砂、细微粒、切削油等。上料、下料、输送、清洗、吹气、干燥均自动完成,设备由PLC进行控制。

3.5.采用电+蒸汽加热,加温清洗,清洗温度40-80℃可调,从室温升温到50℃不超过40分钟。在环境温度低于5℃时,按节拍连续工作水温不低于50℃。液温采用数字显示,清洗温度可自动控制。具备定时加热功能。

3.6.干燥方法: 用压缩空气吹干。机体重点吹干部位:油道孔、水套孔、缸孔、顶面孔和前后端面上的孔和前后端表面。

3.7.降温方法:采用鼓风强制吹风方式对工件进行冷却。

3.8.结构、材料要求

3.8.1.主机体和水箱均采用型钢骨架内衬不锈钢板(内衬采用3mm厚SUS304不锈钢)焊制而成。

3.8.2.水箱底部采用斜坡式结构,在最低处设排水口,并设大面积排污口,方便清理。

3.8.3.主机体和水箱均设置隔热保温层。

3.8.4.设置过滤排屑水箱和净水箱,净水箱中设置清洗剂添加搅拌装置。

3.8.5.传动系统运行平稳、定位准确。

3.8.6.液面采用自动控制。液面达到最上限和最下限时,发出报警信号,三色灯报警并自动停机。

3.8.7.清洗液的过滤方式和过滤精度

3.8.7.1.初级过滤采用自动反冲洗滚筒过滤,过滤精度不低于80μm,并设置刮板排屑装置将清洗液中大的颗粒状物质自动分离和排至接屑小车内。

3.8.7.2.自动反冲洗过滤滚筒具有自动反冲洗功能。

3.8.7.3.二级过滤精度不低于25μm,以保护泵组。

3.8.8.清洗系统由立式直联泵、管道、喷室、喷嘴等组成压力清洗系统,清洗压力自动显示,当清洗压力不符合要求时自动报警。

3.8.9.喷嘴采用不锈钢材料,设置喷嘴堵塞报警功能,当喷嘴堵塞后,发出电信号进行报警。清洗机停机后,将管路切换为通压缩空气状态,对喷嘴进行压缩空气吹净,防止喷嘴结垢堵塞,延时后自动关气。

3.8.10.气路系统主要为各升降机构及活动喷室的吹气,自动门的升降提供动力;各隔离门及防护进出口门均采用气缸驱动;压缩空气压力自动显示,当压力不符合要求时自动报警,三色灯报警。

3.8.11.吹干系统采用压缩空气间歇式吹干方式。

3.8.12.设置冷凝吸雾排风装置。

3.8.13.设置油水分离装置。

3.8.14.设备采用集中润滑方式。

3.8.15.设备控制系统采用PLC作为中心控制,在设计上采用程序互锁,无论手动操作还是自动循环都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避免由于错误操作对设备的损坏。设有故障报警及故障显示,便于维修。

3.8.16.采用可转动式操作盘,在设备前后设置紧急停止及运行按扭。

3.8.17.设备采用全封闭式防护,密封性好,无漏气、漏水、漏油现象。

3.8.18.清洗水泵流量充足。

3.8.19.设备噪音值小于等于85分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