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板材加工的平度和装配的平面度

楼主(2012-07-23):
我要在一个架子上放三块平板(蓝色、绿色、红色),要怎样保证着三块板材在加工时后不变形,装配后三张平板的平面基本一致。板材均为不锈钢钢板厚度为20mm,目前我的架子是焊接在一起,材质是碳钢。碳钢外表面要喷塑

网友:
请楼主上图看看,你的产品,你的设备,夹具得拿出来看了大家才能想办法的啊,不然我们都是在空想的。。。。不切实际

网友:
就几个文字

楼主:
这台设备功能是个清洗机,由上面两个气缸上下动作。但是平面要求比较高。

网友:
其实你所说的就是要用什么样的加工工艺才要以保证架子的上中下三个面互相平行,互为基准的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谈下一步。其实这也不难,你只要在架子焊接完后,用龙门铣床加工一下平面,用大水磨加工一下不锈钢二平面便可解决你所提出的问题。
    具体加工工艺:
    1:加工  蓝色、绿色、红色不锈钢板,粗加工后正反二面上大水磨,保证二面相互平行,互为基准、。
    2:焊机架第一层
    3:用龙门铣加工机架的二平面,注意机架的下面地脚面也要加工,保证机架的二面互相平行。
    4:再焊接第二层,焊接过程中要注意机架的变形。
    5:再用龙门铣加工机架第二层的上平面,加工过程中要以机架的地脚面为基准进行加工,这样加工出来才能保证机架的三个面互相平行,互为基准。
    6:铺上已加工好的蓝色、绿色、红色不锈钢板。
    7:工艺完成

网友:
大水磨,学了一招

网友:
6楼的工艺很正确
如果像3块板装在一起平面度高
那么机架焊接后就要上龙门铣加工

楼主:
太感谢啦!
但是有个疑问,我的上中下面板是要固定在架子上的,要采用哪种方式连接,可以让三个平面的平行度高。其中上面板和下面板厚度为20毫米,中间板材是10毫米厚。

网友:
本人认为这个东西设计上还是把支架改成4根立柱的好!

网友:
用螺纹联接便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分享,学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