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槽锤断试验是为了检测什么性能

楼主(2012-07-23):
求教:SY/T0452焊接工艺评定比NB 47014多了一个刻槽锤断试验,请问它是为了检测什么性能?可以不做这个实验吗?

网友:
我不了解焊接里面的,但是材料测试里面有一项刃口冲击性能测试,对于材料的疲劳冲击性能非常重要,焊接是怎样的,你自己把握

楼主:
你说的是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验吧,那个是测材料低温韧性的,这个刻槽锤断试验我始终不明白它是什么用途,貌似是和拉伸试验放在一起的

楼主:
哪位大哥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
抗冲击实验,刻槽能使应力集中。

网友:
测量材料断裂时吸收的能量,冲击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