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毛剌, 铜圈斜面是镜面,不能脏

楼主(2012-07-23):
本人在生产手表铜内影圈的过程中遇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切断后,内径有少许毛剌,铜圈斜面是镜面,不能脏。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去毛剌?有做个这行业的前辈请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好像有化学除毛刺你百度一下去

网友:
用化学的方法去处理。

网友:
用电化学反应原理,对金属材料制成的零件自动地、有选择地完成去毛刺作业。它可广泛用于气动、液压、工程机械、油嘴油泵、汽车、发动机等行业不同金属材质的泵体、阀体、连杆、柱塞针阀偶件等零件的去毛刺加工。适用于难于去除的内部毛刺、热处理后和精加工的零件

网友:
先切断后抛光。

楼主:
好像都不行啊,主要是做了以上方法,会影响镜面的清洁。

网友:
电化学方法去除,记得在31时有介绍,叫易趋宏 ,楼主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