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步骤安装好了UG6.0,在就是打不开,求解 啊。

楼主(2012-07-23):
安装好了。一打开就是这个。。
NX许可证错误:NX要求正确配置环境变量UGS_LICENSE_SERVER
可将其设置为NX许可证服务器的值port@hostname,
或者将其设置为直接指向许可证文件。
默认情况下,其格式为28000@serverName.

谢谢啊,,急!急!急!。。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要打开的文件名不能有中文字,不能放在有中文的目录下。

网友:
许可证配置好了吗? 好像要改个环境变量什么的?你百度下吧

网友:
不要去改那个lic文件,安装好把NX6.0下的文件夹直接复制到对应的文件夹下替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