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相显微镜的视场如何放大?

楼主(2012-07-23):
  现有一直径40左右的工件,需要整个表面拍照。可是公司现有显微镜每次只能拍一小部分。这就意味着拍好几百张照片,最后再拼图统计。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办法。换仪器也可以。10W以内可接受。问过好多卖显微镜的好像都不行。也试过视频显微镜和工业投影仪能让拍照范围大点,可是不清晰。

网友:
为了避免广告,已经站内短信。

网友(点评):
回帖可以的,不必介意。

网友A:
这个据我了解,金相组织分析都是取特别小的一小部分拍摄的,要全局的话根本不现实啊,具体要求用几百倍的视野啊?另外实在不行看看有金相覆膜纸,买一大张,整个扑上做金相。但是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要全部的金相组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据我了解,金相组织分析都是取特别小的一小部分拍摄的,要全局的话根本不现实啊,具体要求用几百倍的视 ...

其实也不是主要看金相,主要是看焊缝质量,所以放大倍数倒是不重要了,能清晰分辨就可以。只是原来显微镜需要拼好几百张,有没有观察距离相对大的,也就是说即使放大倍数为1倍,距离能看到10mm以上也可以啊。

网友:
额?那还不如直接用高像素的相机拍呢?这个倍数金相组织基本看不出啥啊。。。我的建议是做金相覆膜,然后直接把膜发过去,他们愿意看哪就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