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主轴回转精度,怎么调也不行!

楼主(2012-07-23):
磨床主轴,20CrMntiH渗碳淬火,硬度58-60度之间。动静压轴瓦结构。瓦与轴之间的间隙0.05左右,且接触面非常好。用手一摇径向跳动就在0.005左右,怎么调也不行。是不是热处理的问题啊??那位高手给指点!!!

网友:
应该是轴的问题,可以先取下轴来测量一下轴的跳动。

网友:
瓦与轴之间的间隙在0.05有点大了,一般在0.02就差不多了。热处理硬度58-60度没有问题,我想还是瓦没有调整好,建议看看是不是调整螺母头部圆弧面不好及螺母本身没有收紧了,有松动。

网友(点评):
轴、瓦间隙与直径成正比,两道小了点吧?主轴发热容易抱住,建议量一下主轴形位公差和动平衡。

网友(点评):
主轴在运转3小时后,间隙0.02

网友A:
动静压轴瓦结构?能跳间隙?
也许俺OUT了吧,不能理解.
如果是动压瓦结构,5丝冷态间隙是有点大了,前端要在2丝半,后端要三丝以内.高精度的要调到1丝半以内.
打表也有可能有问题,比如打在锥面上,轴窜会导致误读.

网友:
动压0.05不多,主要是没有形成刚性油膜

网友:
这个问题要综合考虑才行,不能只在一个工件上找原因,瓦与轴之间的配合间隙0.05左右是用什么手段得出的,这些问题也不能忽视,还有如果真的是0.05那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以前的磨床吧  现在的磨床应该没有瓦了   瓦和轴的间隙夏天应该控制在0.02--0.03  冬天应该0.01   要是还不行的话把主轴拆下来 在别的床子上打一下跳动 两顶尖定位啊  圆度怎么也得控制在0.002

网友:
轴瓦重新再铲刮下吧

网友(2012-11-18):
我给你一个电话咨询一下13910017064

网友(2013-09-16):
引用 网友A:
动静压轴瓦结构?能跳间隙?
也许俺OUT了吧,不能理解.
如果是动压瓦结构,5丝冷态间隙是有点大了,前端要在2丝 ...

对的,回复很专业,轴窜影响数据

网友:
主要是检验方法,楼主说的跳动和回转精度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