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机械的密封工作

楼主(2012-07-23):
机封正常运行和维护问题:
     1、启动前的准备工作及注意事项
       a、全面检查机械密封,以及附属装置和管线安装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b、机械密封启动前进行静压试验,检查机械密封是否有泄漏现象。若泄漏较多,应查清原因设法消除。如仍无效,则应拆卸检查并重新安装。一般静压试验压力用2~3公斤/平方厘米。
      c、按泵旋向盘车,检查是否轻快均匀。如盘车吃力或不动时,则应检查装配尺寸是否错误,安装是否合理。
     2、安装与停运
     a、启动前应保持密封腔内充满液体。对于输送凝固的介质时,应用蒸气将密封腔加热使介质熔化。启动前必须盘车,以防止突然启动而造成软环碎裂。
     b、对于利用泵外封油系统的机械密封,应先启动封油系统。停车后最后停止封油系统。
       c、热油泵停运后不能马上停止封油腔及端面密封的冷却水,应待端面密封处油温降到80度以下时,才可以停止冷却水,以免损坏密封零件。
     3、运转
      a、泵启动后若有轻微泄漏现象,应观察一段时间。如连续运行4小时,泄漏量仍不减小,则应停泵检查。
      b、泵的操作压力应平稳,压力波动不大于1公斤/平方厘米。
      c、泵在运转中,应避免发生抽空现象,以免造成密封面干摩擦及密封破坏。
      d、密封情况要经常检查。运转中,当其泄漏超过标准时,重质油不大于5滴/分,轻质油不大于10/分,如2-3日内仍无好转趋势,则应停泵栓查密封装置。

    1、.机械密封的基本概念:
     机械密封是指由至少一对垂直于旋转轴线的端面在流体压力和补偿机构弹力(或磁力)的作用下以及辅助密封的配合下保持贴合并相对滑动而构成的防止流体泄漏的装置。补偿环的辅助密封为金属波纹管的称为波纹管机械密封。
    2、机械密封的组成:
     主要有以下四类部件。a.主要密封件:动环和静环。b.辅助密封件:密封圈。c.压紧件:弹簧、推环。d.传动件:弹箕座及键或固定螺钉
  机封工作应注意问题:
    1、安装时注意事项
      a、要十分注意避免安装中所产生的安装偏差
     (1)上紧压盖应在联轴器找正后进行,螺栓应均匀上支,防止压盖端面偏斜,用塞尺检查各点,其误差不大于0.05毫米。
     (2)检查压盖与轴或轴套外径的配合间隙(即同心度),四周要均匀,用塞尺检查各点允差不大于0.01毫米。
    b、弹簧压缩量要按规定进行,不允许有过大或过小现象,要求误差2.00毫米。过大会增加端面比压,另速端面磨损。过小会造成比压不足而不能起到密封作用。
    c、动环安装后髯保证能在轴上灵活移动,将动环压向弹簧后应能自动弹回来。
    2、拆卸时注意事项
     a、在拆卸机械密封时要仔细,严禁动用手锤和扁铲,以免损坏密封元件。可做一对钢丝勾子,在对自负盈亏方向伸入传动座缺口处,将密封装置拉出。如果结垢拆卸不下时,应清洗干净后再进行拆卸。
    b、如果在泵两端都用机械密封时,在装配,拆卸过程中互相照顾,防止顾此失彼。
     c、对运行过的机械密封,凡有压盖松动使密封发生移动的情况,则动静环零件必须更换,不应重新上紧继续使用。因为在之样楹动后,摩擦副原来运转轨迹会发生变动,接触面的密封性就很容易遭到破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