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包装称(粉状),夹袋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23):
定量包装称(粉状),在装料时,如果遇到不透气的包装袋,料落到袋里时形成一个气流,使得粉料往上冲,并且停留在夹袋机构内壁。这样每一包的重量都会有偏差。请高手如何解决这问题。

网友A:
要抽真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抽真空吧

抽真空?抽哪的真空?

网友:
吧粉状产品当流体来看待可以不,做个嘴,插到袋子的底部,边加入边提起就可以吧

网友(点评):
很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想法很好,但实现起来不易。粉体流动性一般不好,做个嘴,通到袋子底部,想象是袋子薄膜下行,物料也跟着下行。流动性好的粉体这样着确实没有问题。但象豆奶粉这样不易流动的物体,还是用螺杆计量,强制推动粉体好些

网友(点评):
可以加上振动,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楼主的装入方式是在有一定高度的地方一次性装入大量的粉状产品,这个方法就是降低高度和减少流速,还有其他方法。比如在装料的槽上装一个橡胶皮子,用来降低速度也可以啊,好好想想吧,方法很多

网友(点评):
如果包装是计量的话,这方法不可行,会影响计量精度,最好是降低落差,加收尘管道

网友:
用螺杆计量机吧

网友:
加个除尘装置

网友B:
做个旁通的排气管,在不影响封口的情况下,尽量通至底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个旁通的排气管,在不影响封口的情况下,尽量通至底部。

您称重的范围是多大的啊,您可以尝试着边下料边称重的,不要等称好了一次性落料的

网友D:
luchun6304  想法很好,但实现起来不易。粉体流动性一般不好,做个嘴,通到袋子底部,想象是袋子薄膜下行,物料也跟着下行。流动性好的粉体这样着确实没有问题。但象豆奶粉这样不易流动的物体,还是用螺杆计量,强制推动粉体好些  发表于 昨天 14:41 IP:117.136.0.195
可以加上振动,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称重的范围是多大的啊,您可以尝试着边下料边称重的,不要等称好了一次性落料的

我们产品是半自动包装称,不可以边称重边下料,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uchun6304  想法很好,但实现起来不易。粉体流动性一般不好,做个嘴,通到袋子底部,想象是袋子薄膜下行, ...

我们以前也都有加震动器。当个人觉得震动器只是个辅助设备,最好设计时能避免使用震动器。~当目前我们单位技术人员还没那技术改良。真是内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产品是半自动包装称,不可以边称重边下料,效率不高。

半自动的也可以做到边称重边下料的啊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能不能分工位,先称重再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也都有加震动器。当个人觉得震动器只是个辅助设备,最好设计时能避免使用震动器。~当目前我们单位 ...

这种情况比较难避免的,我这边做称重控制仪表的,客户一般不刻意避免的。而且对称重影响一般也不是很大。

网友(2012-08-25):
可以参考下阀口秤的方式。
还有就是在称重包装过程中、称量好后,进行拍袋。
我公司专业生产称重控制仪表,如有疑问可沟通

网友:
抽真空是可以的呀。25KG一分钟6包

网友(2012-11-29):
引用 楼主:
抽真空?抽哪的真空?

抽料的呀

网友(2014-05-25):
难了,是粉剂特性比较会扬尘,造成封口处还有夹袋

网友:
把下料嘴做成升降式的,慢慢往上升,边升边下料,这样减小高度差就不会产生气流,但是这样包装速度就慢下来了

网友(2014-12-23):
有好大的难度哦

网友(2015-01-24):
加吸尘装置

网友(2017-09-27):
在夹带口内部弄个隔断通到外部,起到排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