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园内方的钢管有人生产吗?,这样的异形管可以冷拔出来吗?

楼主(2012-07-23):
材料45#,这样的异形管可以冷拔出来吗?
如果不行,这个零件怎么才能方便制作?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这个用热挤压就可以做,很简单

网友(点评):
没看到过这种工艺呵呵,不懂,应该你说的比较简单的

网友:
插床可以但是这样的精度插床可能有难度的

网友:
我看过一个网站:长兴精诚钢管,你问问吧

网友:
可以冷拔加工,模具要求比较高,拔出来的材料需要调直,如果你需要较长的长度保证直线度,有难度

网友:
还是机械加工比较可靠,质量稳定,

网友:
上刨床啊。

网友(点评):
有点量就赔死了

网友:
用152*36的管子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