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10个输出轴 是均载吗?

楼主(2012-07-23):
请教一个问题
图中的10个输出轴 是均载吗?
这是一个多头钻
所有轴装的钻头都是一样大的

在下窃以为 是 轴2 受力最大 因为他要拖动后面所有载荷

网友:
理想情况下,对于输出轴来说是均载?因为都是10Nm的负荷,轴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以10Nm达到平衡;对于齿轮来说是前面的比后面的载荷大?因为输入扭矩=钻孔的10Nm+对下一齿轮的输出扭矩

网友A:
    为什么不把主动轴放在中间的?

网友(点评):
因为中间没地方

网友:
楼主要卖烧饼吗{:soso__11568779460775532672_4:}

网友(点评):
你唱烧饼歌 我卖烧饼 生意一定好

网友:
你说的对,设计这个的人有意思。

网友:
把转向标出来,左右手法则就出来了,前提是确定主从动关系。

像加工面粉的设备上的。

网友:
这个貌似,送料整平机械的机头部份!!不知对否?

网友:
不是均载,多头钻主要解决钻头刃磨和使用寿命。

网友:
10个输出轴均载不了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主动轴放在中间的?

应该跟使用的空间 和加工的材料有关吧

网友:
觉得,输出轴扭矩,基本相同(钻头磨得基本一样的前提下),
因为输出轴的扭矩是由钻头阻力决定的,
只是齿轮所受转矩不一样,是因为齿轮的齿面所受的正压力不同,
但是齿轮上转矩差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