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路车滚扫经验,请教

楼主(2012-07-23):
扫路车使用滚扫结构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垃圾收集方式,滚刷磨损调节方式等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问扫街大侠,他是专业的

网友:
问路边的阿姨,都是隐士

网友A:
这东西我到研究过收集一般都用吸式。调节不是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到研究过收集一般都用吸式。调节不是问题的!

吸力怎么确定?太大功率有限制,太小吸不起来

网友A:
吸力大小与距地面的距离有关 越近吸力越大  你也可以查下具体的公式  我原来有一个专门给扫地车陪得风机参数 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了   还包括发动机用多大马力的  很多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力大小与距地面的距离有关 越近吸力越大  你也可以查下具体的公式  我原来有一个专门给扫地车陪得风机参数 ...

我现在想在能把垃圾吸起来的前提下,风机功率越低越好。这样便于降低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国内所有大点的扫路车基本都这样。上面那个蓝色的是风机,耗能太厉害了。副发动机基本就是给它专门用的。你有什么关于吸力方面的资料吗?给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风机效率都不高的

网友(2012-11-09):
滚扫结构可以清扫多种垃圾,缺点是扬尘大,所以一般配负压吸尘装置,可以参照凯驰的机器,目前厂房内使用的基本都是参照国外原理制作的,另外垃圾箱的位置要和刷子配合,过高容量受限制,过低通过性低,后桥也受影响,这要看设计者的取舍了。

网友(2012-12-28):
百公里100个油

网友B(2013-11-06):
风速达到45m/s就能基本应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速达到45m/s就能基本应付了!

兄弟人家要求半块砖头也要能吸起来,这点风速根本不够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人家要求半块砖头也要能吸起来,这点风速根本不够看的

半块砖头,现在的普通扫路车基本都达不到。你是做什么扫路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块砖头,现在的普通扫路车基本都达不到。你是做什么扫路车的。

呵呵   去网上搜搜看吧!很多都可以的。我们公司的产品也可。   当然能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