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731mm的轴怎么保证两端同心度?

楼主(2012-07-23):
    是滚筒,直径Φ43,两头Φ15长度15,Φ15外径精度要求±0.0055,可是现在有10个活被同事把一头Φ15尺寸干到位了,只留了30丝磨的余量,工艺不对,没有先把外圆顶住车一刀,现在掉头中心孔没法打了,只能夹毛坯了,我现在想问的是,这10个活还有救吗?怎么才能把中心孔打准呢?
滚筒上有19个Φ23X4的槽,把这些槽车好后发现工件跳动很大,很怕磨不出来,请问这类工件工艺应该怎么安排呢?是不是全部留余量,最后两顶针装夹,光一刀呢?

网友:
这样说很难说准确的方案,建议上图

网友A:
夹持已加工的直径15的一头,上中心架架直径43的地方,校正打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持已加工的直径15的一头,上中心架架直径43的地方,校正打中心孔。

直径43的地方是50的毛坯,还没有车,他想的是先车好一头,再掉头打中心孔,顶住车另一头,现在中心孔打不准了,普车师傅说没用了.用两顶尖车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43的地方是50的毛坯,还没有车,他想的是先车好一头,再掉头打中心孔,顶住车另一头,现在中心孔打不准了, ...

那就夹住50的地方直接打中心孔,如果还不行,另一头进行堆焊在车。

网友:
办法是有,你上四爪夹大外圆,顶住15外圆的中心孔,打表搞正。太浪费时间;

网友:
顶楼上的、四抓靠谱

网友:
堆焊重新加工吧,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
那个轴端只有15长 还有30丝余量 不会出问题能磨圆 如果像你说的43外圆还有加工量就行 还用那台设备 按上次的装卡痕迹对准卡爪位置 顶住车好的那端 基本和上次车不会差太多 开车看看如果差得多就换一下卡爪和痕迹的相对位置 差不太多就行 然后再卡盘根部毛坯上车见圆用来掉头架架子打中心孔 在卡15顶车 工件两端是相互校正的 15长以内磨的时候顶住怎么也差不了太多

网友:
夹53外圆,顶15外圆中心孔,车出中心架位置,再掉头打中心孔,然后夹15外圆,利用反刀车剩余的,每车一刀外圆,就修复一次中心孔,跳动就会减少

网友:
1.夹毛坯,伸出尽量短(够后面软爪夹持九成),车个外圆,钻个中心孔。
2.掉头,一样伸出一小截,车外圆,钻中心孔。
3.掉头,镗软爪,夹持任一侧被车过的外圆,另一侧用顶针,然后车。
4.掉头,夹持车过的一侧,另一侧还用顶针,加工另一侧。
长轴类如果纯车加工的话,只有这样经过多次掉头加工才能保证同轴度。当然现在一般都是最终工序上磨床的,所以先用专机同时铣两端面打中心孔,然后两顶尖定位粗加工,半精加工,然后热处理,最后上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