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相机的架子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2-07-23):
这是一款相机的三脚架子的头部,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出来的?黑色的头怎么装入座子内?知道的能说一下制作工艺吗?
1.白色的那个座子看起来是一体的,而且还做过表面处理,但黑色的球头却没有被没有表

  面处理(所以我觉得是球头是后装入 )。

2.座子看起来是一体的,但从底部的螺孔中可以看出,在座子内还嵌了五金件。

网友A:
不是太清楚   这是相机架子吗

网友:
照片角度不全你

网友B:
先把外壳和球头螺丝装在一起,然后压入堵头。

网友(点评):
相片不是很到位,初步看来此答案最合理。结合缝要自己仔细找了。

网友:
看着像是一种摄像头的架子

网友:
以前在灯饰厂看到过这样的结构,从另外一个端面转陪进去,然后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清楚   这是相机架子吗

是相机架子的头部,三个脚我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外壳和球头螺丝装在一起,然后压入堵头。

可是从后面看不到接痕啊

网友:
很明显这个底座应该可以拆的~

网友C:
底面铆的,你看不见痕迹而已。

网友:
看不清它们的连接方式,按连接方式分析楼主的问题

网友:
车床就能办到,挤压

网友:
从后面穿进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面铆的,你看不见痕迹而已。

赞同这位仁兄的说法。

网友:
分析为外壳加工作好球窝后,塞入球头,放好消除间隙的弹簧片,最后旋入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