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ad2010软件光标反应很慢,跟不上节拍

楼主(2012-07-23):
  今天安装了autocad2010,发现光标跟不上速度,似乎老是闪动!很不舒服!不知道各位社友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开了自动捕捉功能,或者提示功能。电脑差一点的用这些功能很蛋痛的。在选项中找相关的功能关了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我关闭了动态输入功能就好多了!

网友:
你应该是打开了自动捕捉功能,命令栏上方捕捉功能右向左第一个,关掉。ok

网友(2012-11-10):
同意二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