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数控化,是否可以用普车的主轴润滑泵润滑主轴?

楼主(2012-07-23):
请问各位大侠,在进行普车数控化时,是否可以用普车的主轴润滑泵润滑主轴,不通过CNC走线了,CNC是否报警(提示无润滑)?

网友A:
可以!不过要看你用的什么数控系统了。报警的话找到那个I点,把它短接掉或者修改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要看你用的什么数控系统了。报警的话找到那个I点,把它短接掉或者修改PLC

谢谢了。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不过你的润滑泵没油的话,机床不报警也不停,你再观察不到,那你的主轴估计要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的润滑泵没油的话,机床不报警也不停,你再观察不到,那你的主轴估计要出问题了

是呀,这个在生产中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