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的Inventor,打开就报警!!!

楼主(2012-07-23):
 几乎每执行一部都要报注册表项 有无效的神马 各位大神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呀!!!!
怎么解决???????

网友:
安装时遇到问题,你一定按"忽略"让它继续安装下去了吧????

网友(点评):
没有忽略呀一部到底中间基本没啥提示啊!!

网友(2013-07-13):
沒裝好的   重抓一遍

网友(2015-04-09):
我的电脑----工具 ------文件夹选项-------查看----------最后把(隐藏已知文件夹类型的抗展名)前面的勾去掉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5-06-04):
中毒了,小心!

网友:
我替楼主上网搜索了一下,还真有同类现象发生。据说解决的方法是“彻底查杀病毒”。给楼主参考
不过,我觉得有些疑惑:现在这么多的免费安全软件,真的可能依旧中毒吗?

网友(点评):
关键是这个软件跟我的ABAQUS有冲突,很费解目前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