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钻头加工铝件有波纹,求原因

楼主(2012-07-24):
镶合金片的 成型钻头加工铝件,有放射性的振纹,注意看2个R处的波纹,同时‘凸’出来,同时‘凹’进去,刀具装在主轴上跳动0.05,没办法再小了。

此种镶片刀具,做轮廓成型刀具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做不到沿型线等后角,有的地方后角大,有的地方后角小。第一次做的时候怀疑后刀面后角小的地方和工件干涉,引起的震动。第2次,磨的时候整体的后角 都加大,小的地方变大了,大的地方就更大了。加工的  孔 波纹消失,但是粗糙度不是很好。样刀加工的工件听技术员反映很‘亮’。观察发现样刀沿型线有一条0.2-0.3宽的 不是很均匀的柱刃(亮线),是不是起到挤光的作用,类似铰刀的作用,本身铝件不是很硬。要是沿型线留亮线(柱刃),很费时间的。

  大家有巧妙的办法吗?还有 ,对于加工产生的波纹请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刀具最大处直径记得是30。加工铝件太容易产生积削瘤了,不涂层的前提下,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缓解,或者解决!

请指教!谢谢。

前刀面积削瘤

前刀面积削瘤

加大后角后

加大后角后

网友A:
此刀不是很合格  建议用光学曲线磨做

网友(点评):
继续请教! 光学曲线磨 看到过过,但具体有些什么功能呢? 能磨圆周轮廓,能在圆周的轮廓上留 圆柱刃吗?是不是 要用成型砂轮? 轮廓的精度是靠什么保证的?磨轮廓的时候是自动的吗?按照预先设计好的轨迹?

网友:
刀具振动,降低转速看看。

网友:
刀具有震动,修改加工参数试试看。不行只有更改刀具的设计参数了。

网友:
直径越大刀具发生振纹越明显。

刀具没磨好,我一直是手工磨,没用过工具磨,你这个我也遇过,后角大了(建议把其他几个视角图贴上来)。修正后,慢速+切削液,会见效果,听声音也可以知道,均匀的嗤嗤铁屑声音,刀刃在高效率切削工作。你这样的,磨损相当的快,效率低就算了,影响工人心情和作业,还损耗设备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刀不是很合格  建议用光学曲线磨做

不要成型砂轮,光学曲线磨专门用来磨圆弧. R角.  倒角 ,  在长度控制及成型方面比较有优势;自带后角,一般后角不超过8°;光学曲线磨是靠光学投影原理,把成型部位放大20倍左右,砂轮贴着图纸走动。有兴趣的话,我发几张我公司的光学曲线磨给你看看。

网友:
要用专门的工具磨磨的吧,它的切削刃比较多,不是麻花钻

网友:
观察发现样刀沿型线有一条0.2-0.3宽的 不是很均匀的柱刃(亮线),是不是起到挤光的作用,类似铰刀的作用,本身铝件不是很硬。要是沿型线留亮线(柱刃),很费时间的。
就是亮线在捣鬼,还是用油石修一下吧,这么大的接触面必须要有修光支撑才可以的

网友(点评):
在下 有点迷糊了,修光支撑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减少进给;分次成型;铝件切削时冷却液用煤油。

网友:
端面(轴向面)加工的一大问题:刀具后角太大了就容易振刀,铝合金后角太小了又光洁度不好,而且刀具不耐用。光学曲线磨可以很好的控制刀具后角和型状,用成型砂轮的话只有留刃带才能很好的控制刀具型状,而且有点刃带的话刀具后角适当增大也不会产生振刀现象了。

网友(点评):
专业啊! 感谢指导

网友:
我公司有做类似刀具的,如果没办法解决可以与我联系。 133 8252 5692(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