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具背吃刀量较小的时候,铁屑根本不卷,很乱

楼主(2012-07-24):
大虾们帮我看下,下面的刀具一般怎样用?背吃刀量较小的时候,铁屑根本不卷,很乱。可以帮我分析下原因吗?谢谢!

刀杆:93度螺钉式数控外圆车刀杆/SVJBR2020K11 20方正刀
刀片:数控车刀片VBGT110302R-Y TN60

工件

工件

刀杆

刀杆

刀片

刀片

网友:
帮不了你了

网友(点评):
那就一齐学习学习吧!

网友:
应该是槽型选择问题,,找个专门精加工的槽型---

网友:
换个吵精加工的槽型就可以了,即可以保证断屑,又可以提高表面精度。

网友:
超精加工

网友(点评):
超精加工的背吃刀量一般多大呢?

网友:
0.3-0.5

网友:
楼主你好,建议你换个槽型。

网友:
背刀吃量是多少?在不了解背刀吃量的状况下很多人都要换槽型,不知道要换槽型的人是如何判断出槽型有问题的?
这种状况下,最好的方式是加大进给量,其次减小刀尖半径(在没有具体加工参数的情况下的判断),按照常理02刀尖不该出现类似的问题,楼主若要深入讨论,可将详细的加工参数发给我!

网友:
不断屑的话:加大进给;加大切深;更换槽型。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