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横梁驱动

楼主(2012-07-24):
龙门铣的横梁上下移动,我们是用T形丝杆来传动的,但是要保证两边都是同步的,求教各位该如何来做。。。

网友:
见过采用伞形齿轮的。

网友A:
台湾有这样的加工中心,龙门架Y方向运动和横梁的Z方向运动都是靠两条丝杆和两台电机传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有这样的加工中心,龙门架Y方向运动和横梁的Z方向运动都是靠两条丝杆和两台电机传动的。。

横梁Z向移动靠两根丝杆和两台电机?请问如何保证同步?

网友: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梁Z向移动靠两根丝杆和两台电机?请问如何保证同步?

我也不知道怎么保证,但就是有这结构的加工中心

网友B:
为了这个问题 今天特意爬上去看看,  我们的是北京的机床,龙门铣两边用丝杠升降,上面是一个电动机的, 图片上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这个问题 今天特意爬上去看看,  我们的是北京的机床,龙门铣两边用丝杠升降,上面是一个电动机的, 图 ...

非常感谢你!你这个是电机两边都接轴从而达到同步驱动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你这个是电机两边都接轴从而达到同步驱动的吧?!

恩,用一根轴 ,把动力同时分给两边,   我新手, 才实习一个月, 看你问这个问题,  今天就爬上去看了看,  有些东西 还是自己看一下理解的真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用一根轴 ,把动力同时分给两边,   我新手, 才实习一个月, 看你问这个问题,  今天就爬上去看了看 ...

恩,谢谢你啊!对了刚才那个图片里提高横梁移动是,将铣削头移动到中间,是单纯为了保持重心?那么可否在其他位置移动呢?

网友C:
用的分级定位,一个电机也不准的,丝杠有累积误差,用不多久就咬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分级定位,一个电机也不准的,丝杠有累积误差,用不多久就咬死了

求教大虾,分级定位原理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啊!对了刚才那个图片里提高横梁移动是,将铣削头移动到中间,是单纯为了保持重心?那么可否在 ...

恩   师傅和说明书上是这个意思!      你也是干这个的?

网友D:
我见过两种方法:
一:用一个电机+减速机(输出轴两头那种)+两组万向联轴器和丝杆组传动;
二:用两组型号相同的电机+丝杠组传动,但控制上要加一个同步卡,控制两个电机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师傅和说明书上是这个意思!      你也是干这个的?

恩,以后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两种方法:
一:用一个电机+减速机(输出轴两头那种)+两组万向联轴器和丝杆组传动;
二:用两组型 ...

你提到的这两种方法是不错的。感谢你的付出。

接下来我们探讨下(硪是学习下)……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还在其他场合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用于龙门铣横梁的传动就不适合了,毕竟万向联轴器的偏角最大不过45°,再往下其效率就无法保证了。所以把两组万向改成伞齿轮传动,这样是不是更好呢?!
第二种方法,用在这里不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提到的这两种方法是不错的。感谢你的付出。

接下来我们探讨下(硪是学习下)……

你说的是该探讨下:第一种呢:联轴器可以换别的(我们的设备储带机也是横梁上下动,用的是万向的联轴器),驱动丝杆组的齿轮对肯定是一对伞齿轮了,这个没说,估计是你误解了。第二种情况呢:至于你说的用在那里不安全,还请你详细说明下。在实际应用中,在同一条生产线上,要保证三台挤出机同步运转,我们用同步卡也没遇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该探讨下:第一种呢:联轴器可以换别的(我们的设备储带机也是横梁上下动,用的是万向的联轴器) ...

好的,如果第一种是这样那么还是可以的;至于第二种试想如果有一台电机发生故障,会怎么样?!当然你可以用伺服电机,但是那个成本也就直线上升了!据电气上的说是有过这样的双电机驱动,但对电气要求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如果第一种是这样那么还是可以的;至于第二种试想如果有一台电机发生故障,会怎么样?!当然你可以 ...

第二种的缺点的确是电气控制要求高,优点则是当需要同步的电机组距离较远时,也可以实现。我们当时是用3组交流电机+变频器+同步卡+中央控制系统(同时控制生产线其它单机)来实现的。联机前需要做同步调试。至于你担心的安全问题,这个需要在软件中加故障自检测报警系统,当任何一台单机自检出故障的时候,就要同步停机检测。不过实际中还没遇到电机出故障的情况。

网友E(2012-09-11):
这个我知道 我做这个的 龙门顶梁上用一个双头点机 两个接头 然后用蜗轮蜗杆减速箱传递到两边的升降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 我做这个的 龙门顶梁上用一个双头点机 两个接头 然后用蜗轮蜗杆减速箱传递到两边的升降丝杆

恩,目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