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迪标准件库中的零件尺寸可以更改吗?

楼主(2012-07-24):
我现在用的是solidworks2012,安装了迈迪企业版5.0,现在需要40*40*5的方钢管,但是只有40*40*4的,在迈迪标准件库中的零件尺寸可以更改吗?

网友A:
可以,,我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用过的

那为什么我改完了,他的壁厚还是显示为原来的值呢?

网友:
这个要修改相应文件

网友:
回复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有的都是用方程式定义的,要删掉或者修改方程式才得改的

网友(2016-07-11):
可以改掉方程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