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滚珠丝杠?

楼主(2012-07-24):
如何确定滚珠丝杠的直径,如何对其受力分析,一直困扰着我,请教大侠帮忙。

网友:
2年以前做过这方面的选型,现在干别了,可以查下南京传动技术研究所的网站,我当初咨询了南京2家公司,都比较客气,能帮忙计算!刚找了一下,手里有本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样本,可惜是纸版的,不过你可以咨询他们,能得到比较专业的回答!

网友A:
1---以负载确定直径。电机性能参数中有输出扭矩,如果还带减速器也要算进去(考虑效率),计算一下实际工况中需要多大推力,滚珠丝杠样本(跟厂家要)有负载参数(即推力参数,一般标示为动负荷和静负荷,看前者即可),选择滚珠丝杠的公称直径。
2---以直线速度和旋转速度确定滚珠丝杠导程。电机确定了就知道输出转速,考虑一下你需要的最大直线速度,把电机转速(如果带减速器再除以减速比)乘以丝杠导程的值就是直线速度,该值大于需要值即可。
3---以实际需要确定确定滚珠丝杠长度(总长=工作行程+螺母长度+安全余量+安装长度+连接长度+余量。如果增加了防护,比如护套,需要把护套的伸缩比值(一般是1:8,即护套的最大伸长量除以8)考虑进去。
4---以实际需要确定滚珠丝杠精度。一般机械选C7以下即可,数控机床类选C5的比较多(对应国内标准一般是P5~P4和P4~P3级,具体参看样本)。
5---以安装条件和尺寸结构等确定滚珠丝杠螺母形式(螺母有很多结构,不同的螺母结构尺寸略有不同,视情况选择,建议不要选太特殊的,万一出点毛病维修换件无门)。
6---询问所选产品厂家的价格、付款条件和交货时间。这一点设计人员不要以为就是采购的事,事实上很多厂家(进口国产一个样)的产品样本上有的型号它根本就不生产或者不接小额订单,印上去大概是为了显示我是大厂,无所不能造。别等你选完了出完图了其他件按这个型号开始做配件了去购买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这个型号交货期需要3、4个月就完蛋了。
7---选择确定安装方式(端部)。这个安装件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买现成的,有标准安装座可选。自己设计注意受力状态,轴承最好选择7000或3000系列的,因为丝杠工作时主要受轴向力,径向受力要尽力避免。
8---考虑导向件和安装能力。推荐和滚珠丝杠配套的导向件选择滚珠直线导轨,当然直线轴和直线轴承的搭配是相对经济的选择。
9---根据以上已确定条件绘出滚珠丝杠图纸(主要是端部安装尺寸,这个要详细,要提供形位尺寸和公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使我了解更加一层。

网友(2012-10-06):
谢谢,我也正在找这样的资料

网友:
记得我外出实习的时候接触过滚珠丝杠,可惜问他们滚珠丝杠是怎么做出来的换出来的却是滚珠丝杠是购买来的

网友(2012-12-30):
想请教关于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杆的问题

网友B(2018-05-03):
引用 网友A:
1---以负载确定直径。电机性能参数中有输出扭矩,如果还带减速器也要算进去(考虑效率),计算一下实际工况 ...

请问:第8步里面的直线导轨怎么设计呢?
         比如:我现在已经设计出来了滚珠丝杠,但是我需要设计出两个直线运动导轨来限制滚珠丝杠螺母的转动,并且提高刚度。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设计这个直线运动导轨,我看很多人用的都是圆形光杆,还有直线轴承。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圆形光杆的直径该如何确定,也不知道这个直线轴承盖如何选择。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书籍和网上的资料。
         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第8步里面的直线导轨怎么设计呢?
         比如:我现在已经设计出来了滚珠丝杠,但是我需要设计 ...

您好:上银滚珠丝杆、直线导轨,有需要给您报价参考。15000718027

网友(2019-11-01):
我也需要咨询

网友(2020-03-20):
引用 网友A:
1---以负载确定直径。电机性能参数中有输出扭矩,如果还带减速器也要算进去(考虑效率),计算一下实际工况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