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力学,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2-07-24):
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
力矩是产生角加速度的原因。
               那么,物体有加速度,那必定受力。
               反过来,物体受力一定有加速度吗?
                为什么电机拖动滚筒以恒定的角速度旋转,是需要一个力矩吧?
                这个力矩为什么没有使工作机加速运行呢?根据公式力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这样是算不出来力矩的(算出来为0)。因为匀速转动的负载角加速度为0。
                 突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帮忙解释一下啦。

网友:
那个力矩抵消了摩擦力等外力,其结果为0,故是匀速

网友:
请分清理想状态与实际状态间的差别。

网友:
既然你都称为经典了,就是说老东西了,就请老长辈出来喽,@一把

网友A:
恒定的角速度 说明 角加速度为零。 加速度为零,说明合力为零。
物体匀速运动的时候,不需要力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定的角速度 说明 角加速度为零。 加速度为零,说明合力为零。
物体匀速运动的时候,不需要力的作用。

呵呵,牛顿是这么说的。不过太理想太理想了。现实的孩子都会想不通

网友(点评):
是你想不通吧,理科高考分数高的都想得通哦。。。

网友:
有加速度一定受力,但是受力不一定有加速度,当受力平衡的时候加速度为零
电机拖动滚筒以恒定的角速度旋转,这里没有角加速度,因为摩擦力矩和给的力矩平衡了,合力矩为零

网友:
你是外太空来的吧?你们那儿没摩擦力吧?真无语!

网友:
应该计算合力与合力矩,没有加速度或角加速度,只能说明合力(矩)为零。

网友:
有摩擦力啊

网友:
现实当中力都是克服摩擦力做功的

网友:
没有加速度,是受力均衡,也就是作用力的合力为零

网友:
呵呵,看得出楼主是比较爱动脑筋的,不过有些概念要搞清楚的。

负载和动力输出要好好研究呀。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楼主,一般电机启动时速度是从无到有,这时候有加速度,后来匀速了,加速度为零,动力输出减弱了??输出功率是做功了,客服阻力了。如果是一个车床,吃刀和不吃刀的时候,主轴转速有变化吗?为什么?电机功率有变化吗?为什么?

网友(点评):
我觉得吧,启动转矩比带负载稳定运行转矩大,动力输出减弱了,但功率不变。吃刀与不吃刀转速应该不变吧?对不?

网友:
物理公式都是理想状态下推出来的啦,现实中任何一个机构都在摩擦力或阻力的。所以,你以后分析机构物理模型的时候一定需在记住的。

网友:
如果受力平衡则没有加速度。我理论力学学的还行,楼主可以和我交流交流

网友:
唉。我觉得这个帖子是钓鱼帖,钓出来好几个文盲

网友:
百度可查。

网友:
在理想状态下  是那样的  但是要分清理想状态和实际状态

网友(2012-12-13):
很多人不考虑摩擦的么?

网友:
哦人还不少来溜达一下。

网友:
匀速就是平衡状态,所谓平衡就是合力和合力距为0的状态。
平衡包括静止和均速运动状态。

网友:
物体有加速度,那必定受力 反过来 不一定成立,我只知道这